[ZLG-ARM] H-JTAG报错

楼主(2007-09-12):
我的H-JTAG一直都是很好用的,昨天我就是把它拔下来(板子断了电的)插到另外的一个板子上面后,进入AXD就报错:00635,不能打开特定的初始化脚本
我怎么配置都不行。老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A:
re

能够检测到内核吗?
2200带外部总线的需要在H-Flasher那配置外部总线,如果是213x之类的在内部运行的就不用配置,建议重装一次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