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脑没有并口,JTAG无法使用!急!!!!

楼主(2007-09-12):
    如题,我的电脑是戴尔品牌机,外部接口全部是USB,我买了一个PCI转并口卡,回来一试才发现只支持EPP并口模式,并且并口资源地址为DCC8-DCCF和DCD0-DCD7(怎么会有两个?),而且无法修改.而EasyArm2200 JTAG 要求设置并口资源为378H-37FH.
    请问如果我再去购买一块支持SPP模式的并口卡,而且地址资源仍为DCC8-DCCF和DCD0-DCD7,那应该怎样修改地址,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这个问题已经折磨我好几天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QQ:530708772

网友A:
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已经验证过的

笔记本电脑,一般使用PCMCIA转并口卡,就能使用EasyJTAG-H,但是一般需要带着笔记本合开发板去买,因为有部分转接卡是不行的或者不稳定的.

楼主:
我的电脑是台式机

我的电脑是台式机

网友B:
为什么不用USB口的仿真器?

一块PCI转并口卡加点钱就可以买个USB口的仿真器了.

网友C:
谢谢

不知周公是怎么解决的?周公向我们推荐一下你们使用的并口转换器吧。

网友D:
怎么就不能搞出个USB的JTAG么?

要是这样多好啊!

网友E:
我的笔记本也全是USB口

我的笔记本也全是USB口,郁闷阿!

网友F:
我的笔记本也没并口

网友G:
用keil和ulink吧,个人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H: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用ST的ARM的

因为南京万利推出了190元的U口JTAG,挺好用,估计老周是怕推出廉价U口JTAG之后会严重打击那些高贵的ARM仿真器和调试器

网友I:
太需要顶一下了,我的也是笔记本,没法使用JTAG

网友J:
串口下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人家的本本清一色是USB接口,没有串口呀!

对于全是USB接口本本的用户,有人却建议其再买台新的,要求自带并口和串口。
买台新的?那可又是一万块钱呀!^_^

网友A:
re

其实现在的笔记本都带有PCMCIA接口的吧,使用PCMCIA转并口卡,就能使用EasyJTAG-H,但是一般需要带着笔记本合开发板去买,因为有部分转接卡是不行的或者不稳定的.我使用过的一个PCMCIA转并口和串口双功能的卡,七八百就买到了,并且可以完全正常的仿真zlg的开发部和使用串口.
再者有些没有并口的台式几其实也有并口的,只是没有引出来而已,可以自己引出的,就像串口那样,主板有预留街口的.

网友J:
re 15楼,买个usb转串口,照样下载!

网友B:
有钱买扩展卡

没钱买USB口的仿真器?为了一个easyJtag,非要搞个并口?你们不会去买个usb口的multi ICE或者是jlink?jlink兼容的国产货也就在800多一点.
usb口仿真器的性能和稳定性不是easyJtag能比的!

网友L(2008-04-10):
顶一下

现在我们好多的设备都是用并口的,但现在新的台式机都换成USB的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