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如果把管脚设置成EINT0,但是将其悬空,会怎么样?

楼主(2007-09-12):
不管将其设置成上升沿/高电平出发,或是下降沿/低电平触发。

这样做会不会因为悬空而造成不稳定而频繁进入中断的情况发生啊?

楼主:
各位老师……

:(

网友A: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网友B:
那你惨了

网友C:
re

作为输入的管脚,是高阻态,建议使用一个上拉或下拉固定其电平,否则容易受干扰.

楼主:
嗯。看了好多资料,终于有所领悟;)

谢谢大虾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