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292的I2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我的硬件设计是LPC2292挂接一片E2ROM 24CO4,一片温度传感器DS1631,

easy2200评估板配套的I2C总线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这个例程没有用UC/OS,
我将这个例程移至到UC/OS下运行不正确,进入I2C中断后I2C的状态寄存器总是0x30,例程上的注释是总线错误。
  我的移植大概是这样的
  定义一个任务函数 void task0()
     {
     initialI2C(); 这个函数是周工提供的I2C中间件里的,我将中断设置部分的代码注释掉,将中断设置的工作放到target。c文件里的VICinitial函数里做了,将中断地处理函数地址指向I2CIrq函数。
     while(1)

       {
       I2CsendByte();
       I2cReadByte();
       OsTimeDly(10);
       }

     }
进入I2C中断后I2C的状态寄存器总是0x30,例程上的注释是总线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阿,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试试

       I2CsendByte();
       OsTimeDly(10);
       I2cReadByte();
       OsTimeDl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