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果不跑操作系统

楼主(2007-09-14):
2200开发板上有16m的NANDflash,8m的psram,2m的norflash
如果不跑操作系统,那么不要NANDFLASH,是不是psram也不需要psram?
只扩一块2m的norflash就行啦?

网友A:
跑不跑系统和你的硬件无关

使用片外RAM和片内RAM主要是为了提高系统运行的速度,不管是不是用操作系统,总是要有一个软件在里面跑的。
有软件运行,一般来说,都需要RAM,因为你肯定会有临时变量,要保存一些值把。这时候一定要有RAM。
操作系统只是能够让你的开发更简单,更稳定,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