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 zlg-arm LPC2292 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串口一直 产生 超时中断 ( 0c ) , RBR 的RDR位却一直为0,表明无数据,系统一直被该中断占用,

中断里面的处理

   case 0x0C:                             // 字符超时指示
                    U0IER = U0IER & (~0x01) ;   // 禁止接收及字符超时中断 ,防止接收过程的中断干扰
                    UART0Revice( ) ;            // 接收数据
                    U0IER = U0IER | ( 0x01) ;    // 使能接收及字符超时中断
                    break ;

接收数据处,一直未接收到数据
while( ((temp=U0LSR) & 0x01) != 0)    // 若接收数据队列空,则退出

程序开始运行前,PC已经一直在向ARM发送数据了,

楼主:
等待中

等待中

网友A:
两种方法

1。设置一个字符触发一次中断
2。如果打开fifo ,超时的时候读取一下缓冲区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