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RM如何用SC16C554进行串口扩展?

楼主(2007-09-19):
PHILIPS的ARM芯片,例如LPC2214或LPC2220,能否采用总线方式与SC16C554芯片连接,就像以前89C52芯片一样?

但我发现SC16C554要求IOR或IOW信号滞后片选端CS信号10nS以上,但是PHILIPS的ARM芯片的片选信号和读写使能信号是同时拉低的。

另外像三星的S3C440BOX的总线信号时序可以设置。那么PHILIPS的ARM芯片如何与SC16C554连接呢?

网友A:
re

lpc2200的外部总线时序也可以设置的,BCFGn(n=0--3)寄存器.

网友B:
回复:请教ARM如何用SC16C554进行串口扩展?

SC16C554有可扩展四个串口,那就需要通过138译码器来分别选择其中某个串口进行操作,而CS信号通过138译码器会延时30ns以上,就解决了芯片选择到读写信号延时过短的问题。

楼主:
麻烦您再解答一下!

谢谢两位在这么晚还来解答我的疑问!

2楼五月天所说的可以设置,我看了一下,只是可以设置WST2,即(地址有效,CS、BLS和WE为低)。但TL16C554要求的是IOR或IOW信号滞后片选信号10nS以上。这个好像没办法设置。

3楼pengxiaowu1所说的通过138译码器延时,这样更不行了吧,因为这样反而是片选CS信号在IOR或IOW信号后面了,而要求的恰恰相反。
不过,这是不是可以考虑IOR或IOW信号通过一个类似74HC244之类的芯片,使得信号滞后于片选信号呢?

能否再麻烦您们再解答一下,或者发给我一个参考设计呢?
或者您们知道周立功的开发板有带TL16C554串口扩展的吗?
我的email:enjoytodo@sohu.com

楼主:
自己顶,希望有人出手相助!

都快沉下去了,自己赶快顶起来。
希望能碰到哪位高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C:
re enjoytodo

可以通过逻辑门芯片将相应的信号延时。这在总线匹配时序上经常用到的。

网友B:
纠正错误:

网友B:
不好意思

主题“纠正错误”帖是由于我不小心按了ENTER键。我是想在此纠正我在3楼发表的问题。
我那个解答其实是“加重”了enjoytodo提的问题。
可我这两天用16C652(与16C554一样)成功扩展2路串口,关于上述问题的我的电路的连接方式是LPC的地址线和片选线经过138译码器出来之后选择16c652的CSA和CSB,虽然这样加重了enjoytodo提的问题,可是这样连接,我确实成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毛主席说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决定根据各位的建议尝试一下。
有什么结果将在这公布。

网友D(2007-11-03):
结果出来了么?

大家还等着看看,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