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收发数据时,0发送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07-09-20):
串口试验:用串口调试工具,先接收数据,后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来。发送0时,接收窗口没有0显示,通过软件调试时,确有0存入U0THR中的,不知为何啊?程序如下:

/****************************************************************
*名称:  COM_Puts( )
*功能:  发送数据存入send_buf,并触发UART0发送中断
*入口参数:  pBuffer  发送数据首地址
            size 发送数据字节长度
*出口参数:  无
****************************************************************/

void COM_Puts(UINT8 *pBuffer, UINT32 size)
{
    UINT32 i;
    if( size>0)
    {
        sgSendSize = min(SEND_BUFFER_SIZE,size)-1;  // sgSendSize为存入到send_buf的数据个数

        while( SendFinished == FALSE );   //  等待上一次发送完毕

        SendFinished = FALSE;
        U0THR = *pBuffer++;         //  发送首个数据,触发发送中断
        for(i=0;i<sgSendSize;i++)
        {
            send_buf = *(pBuffer+i);
         }

        U0IER |= 0x02;
     }
 }

中断子程序:
case 0x02:             // 发送中断
          for(i=0;i<16;i++)                 //  一次发送16个数据
          {
             U0THR = send_buf[sgSendCounter++];
             if(sgSendCounter>sgSendSize-1)
              break;
           }

          if(sgSendCounter>sgSendSize-1)  // 数据接收完成
          {
              U0IER = 0x01;             // 关闭发送使能
              SendFinished = TRUE;      // 置标志位
           }
          break;

网友A:
RE:

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请版主解释下!

我发送其他的数据都可以,但是发送00就是不行!!

网友B:
re

请参考另外一个相关主题帖子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