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从SD卡中读取 EXCEL档

楼主(2007-09-20):
请教ZLG FS + SD,如何实现从SD卡中读取 EXCEL档

网友A:
这个学问可大了。

能把这个动作从头做到尾,做到很完美,就是超级大牛了。

楼主:
发现ZLG的FS新问题!

我目前验证TXT,ZLG的FS,不能超过0x3B69;后面的数据读不出来了,好奇怪?

网友B:
感觉MCU的FS和PC的有些差异

网友C:
sd文件系统

sd文件系统

网友C:
写sd卡写不进去

加上zlg/fs之后,能够初始化,但是就是不能创建文件,不能写数据,请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