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4个问题:

楼主(2007-09-20):
请教4个问题:
第一次问题:
我以前用UCOSII+LPC2136,现在改为UCOSII+LPC2366,我程序中改了如下几个地方:
1: 原来 LDR     PC, [PC, #-0xff0]改为:LDR     PC, [PC, #-0x120]
2:PLL部分改了
3:PO,和P1加了是否高速口的选择。
程序运行中:当调用: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时,程序就走不下去了停到那里了。因为仿真机不能用,直接把程序写到2366看

到的结果。
是不要还要改些地方才能用UCOSII+LPC2366系统。
第二个问题:
 2366有58KRAM区,但有些是USB等用的。
1:我系统用是不是只能用32K?
2:用IAP功能时,最高32字节做为IAP功能,最高地址从32K算起还是58K算起?
3:用ULINK仿真时,ARM FOR Algorithm中,Size范维是32K-32还时58K-32?
第三个问题:
用ULINK仿真器以前会仿真2136是好用的。现在仿真2366就不行了。当DLOAD FALSH时,提示时间超时,要设置那些项才能仿真?
第四个问题:
设置PLL,例中都用的是12M的,我直接把FOSC改为11.05926的可吗?

#define Fosc                11059200    //原来是12M直接改为11.05926sk了。//    OSC = 11.05MHz

#if USE_USB

    #define Fusbclk     48000000

    #define Fcclk    (Fosc * 4)                             // 主频 Fcclk = 48MHz
    #define Fcco    (Fusbclk * (USBCLKDivValue+1))        // 如果用了USB,则Fcco是Fcclk与Fusbclk在275~550M之间的最

小公倍数
                                                        // Fcco

是Fcclk在275~550M之间的最小倍数
    #define Fpclk    (Fcclk / 2)

    #define PLL_NValue            1
    #define PLL_MValue            (((Fcco/Fosc)*(PLL_NValue+1)/2)-1)
    #define CCLKDivValue        (Fcco/Fcclk-1)
    #define USBCLKDivValue        5
#else
    #define Fcclk    (Fosc * 4)                            // 主频 Fcclk = 48MHz
    #define Fcco    (Fcclk* 6)

    #define Fpclk    (Fcclk / 4)

    #define PLL_NValue            1
    #define PLL_MValue            (((Fcco/Fosc)*(PLL_NValue+1)/2)-1)//M=23
    #define CCLKDivValue        (Fcco/Fcclk-1)//3
    #define USBCLKDivValue        254
#endif

网友A:
后面两个问题

ulink方针问题时2366引起的,默认使用内部rc做时钟,该时钟只有4兆,所以只能最大仿真频率500k,降下来就好了
用12兆而不用11.0592是因为usb需要48兆时钟,后者无法提供

楼主:
谢谢二楼。继续请教。

1:如果我不用USB功能,是不是可以用11.05926.
2: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会提示JTAG 通讯失败,有时会提示超时。

楼主:
2楼,你是如何设置的KEIL仿真机?

楼主:
仿真机好用了。把4个口拉高就好用了。不过不是很稳定

网友B:
我觉得IAP功能应该是最高58k开始算起

楼主:
我问了周立功的工程师,IAP是从32K开始的,不过我还没有测

网友C:
晶振

不用usb,就可以用11.0592MHZ的,
另外,
#define    USE_USB    1
改为
#define    USE_USB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