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UC/OS-II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9-20):
请问
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_Exception
Rtc_Handler    HANDLER Irq_Rtc
   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我通过单步执行,发现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跳到这句话,然后就跳到 OSIntExit();可是我中断服务程序根本就没有OSIntExit()这个函数,自己编写的那部分程序也没有,为什么会跳到那去的.
另:
   单步执行程序,发现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两个函数有时没有执行,有时又执行,搞到我都不知道
__swi(0x02) void OS_ENTER_CRITICAL(void)这句话起不起作用.

那个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高手呢,周工呢,人呢,路过顶一下呀

网友A:
re

里面的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是通过软中断(SWI)实现切换的。
__swi(0x02) void OS_ENTER_CRITICAL(void)是软中断SWI。
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_Exception
Rtc_Handler    HANDLER Irq_Rtc是通过IRQ.S文件调用的。
建议先看看ARM7的软中断SWI,还用ADS1.2的关于软中断方面的语法。

楼主:
多谢五月天,

   你讲的基本都了解,只是不明白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_Exception实现基理,
   另不确定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软件中断是否实现了,因为单步运行的时候,有时并没有跳到相应软件中断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