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isp 求救(用JTAG ok)

楼主(2007-09-21):
用ARM有一年多时间了,也做了几个产品,只是一直没有用过ISP,今天在一个小产品上既然被ISP难倒了
我把程序用JTAG烧进去OK,可以正常工作,可是用ISP一直无法联接上,读不出ID,我用了“Launch LPC210x_ISP” 和 “Flash Magic”,两个都不行,并且前者无法选择IC型号。
串口线联接基本没有问题,我用超级终端试过,短路IC上 TXD/RXD 数据可以正常传回(在PC上观察),P0.14开关接地(有一个10K上拉电阻),另外没有用DTR/RTS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低一些试试看,型号选对了吗?isp版本是最新的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波特率我都调过,9600应该没问题吧!
型号在“Flash Magic”上是选对了,在“Launch LPC210x_ISP”上无法选择型号
isp是在周立功网站下的最新的

另外我刚才做过实验,用我的板和下载线接到PC,用一个串口软件,人为的发送“?”、“Synchronized<CR><LF>”晶振频率等到ARM板上,都能收到正确的返回结果,而用ISP软件,点一些操作(读ID,查空等),用示波器接到串口线上无任何波形

网友B:
liuguobing怎么解决的呢

liuguobing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re: sct_sct

我的问题是下载线上带有RS232转TTL电平的电路,用的从串口取电,而用Flash Magic软件时串口无高电平可取,另加电源即可!

网友B:
FLASH MAGIC

我用的也是LPC2103,在用Launch LPC210x_ISP.exe时,总是在校验时出错,最好用了FLASH MAGIC就没问题了,是不是Launch LPC210x_ISP.exe对LPC2103支持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