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中断关闭后又来中断问题和U0FCR触发点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是个ARM的初学者,请问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1:在串口的接收中断服务函数中,将中断关闭了。如果此时又来中断(中断表明又有新的数据到来),是不是会造成数据的丢失的?如果不想丢失怎么办的?

2:U0FCR中触发点有1,4,8,14字节。如果我想触发15字节该怎么办的啊?

谢谢了

楼主:
回复2楼:好像不对的啊

现在CPU的处理能力的确是很强。如果程序就只有一个中断,而且是发生的频率比较高的。在对上一个中断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还没有结束)突然来了个中断,这时CPU上一个中断都还没有处理完,哪儿有机处理此次的中断的啊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明你的CPU选型错误,如果CPU硬件处理不过来,就算神仙也没办法。在设计之初,就要保证无论来了多少个中断都能处理得过来。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