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0系列的板EasyJTAG问题

楼主(2007-09-27):
EasyJTAG不能正确连接目标板,总是弹出错误对话框
 dbe warning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网友A:
可以试一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一阵,记不得是怎么解决的了
重新给板子上下电
检查一下设置,就片外FLASH的设置
还有就是把ADS卸了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