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何ARM还没有51MCU快

楼主(2007-09-28):
LDR      r10,0x80003240 ;用T1TC
LDR      r7,[r10,#8]   ;r7=0xbe
LDR      r8,[r10,#8]   ;r8=0xd3 耗时1.89微秒
MOV      r5,#0         ;        耗时1.446微秒
LDR      r9,[r10,#8]   ;r9=0xfe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4)
#define Fcco            (Fcclk * 4)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11.0592MHz

用串口发送T1TC的值计算得到的,一秒T1TC增加11059200,执行MOV r5,#0 T1TC增加16。(对由于1.446微秒)

象MOV r5,#0耗时1.446微秒,而P89c61(20MHz晶振 6个时钟)耗时仅0.3微秒,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ffe1     ;BCFG0 1 设置成两个间隔
这样应该够快了,为何执行时间还是那么长?难道ARM还没有51快?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这个

你用14.7456M晶体,Fpclk设成与Fcclk相等再试试.不过话说回来,ARM7的外设并不快.

网友B:
外部存储器原因

我想你是用外部存储器进行调试吧,那当然超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