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请进-关于LPC2214 ISP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开发一个项目,使用了LPC2214,ISP时无法与电脑联机,2214ID也无法读到,焊接了三个线路板,都是同样的毛病无法isp
我作了如下检查:
1-检查所有电源引脚电压---正常
2-检查232连线-正常,没有短路或断路,将SP3232E的9,10脚短接,通过串口软件测试,可以返回数据i,证实sp3232e与电脑之间的电路工作正常。
3-P0.14已同过短路帽短接到地(低电平)
4-复位电路使用809T芯片,经测试工作正常。
5-晶振使用11.0592由源晶振,从2214的X1引入,工作正常。
6-电源使用1117-3.3和1117-1.8。
7-ISP软件使用Flash Magic3.65
8-boot0和boot1用4.7k电阻上拉
现在三块线路板都无法ISP,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是何原因,进入ISP还有哪些条件呀

网友A:
晶振使用11.0592由源晶振,电压过高了!!!

楼主:
那只能使用无源晶振吗?

我用的是3.3v有源晶振,那这样LPC2214会不会损坏呀,是否LPC2214只能使用无源晶振呢?

网友B:
FLASH DOWN的软件设置有问题

我遇到的情况是,在提示:复位目标板再操作,我就先复位目标板再确认那个鸟提示框,能读出ID,就是不能进行其他操作,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把旁边的延时时间从2秒(好象是默认值)改为5秒,解决了这个破问题。
希望你改下时间后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C:
re

LPC系列ARM都可以使用有源晶振!但是要使用1.8V的有源晶振,数据手册(注意,不是用户手册)描述得很清楚,晶振输入最大可以承受的电压是1.95V,典型值是1.8V;另外,使用有源晶振,晶振输入端需要串接一个100pf的电容,请参考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晶振部分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