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中使用I2C对CAT1025的操作问题

楼主(2007-09-30):
LPC2214中使用I2C对CAT1025的操作问题:
1。在DEBUGINEXRAM中调试能正确使用CAT1025,没有出现问题
2。在DEBUGINCHIPFLASH中调试时只要开启I2C的中断,就会出错,程序一直在;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3。将I2C的相关程序去掉,在DEBUGINCHIPFLASH中调试,其他软件子程序成功。

问题太郁闷了。程序中的中断使用比较多,任务也比较多。但在DEBUGINEXRAM中没有出现问题,在DEBUGINCHIPFLASH中出现了I2C的问题。

网友A:
re

程序复杂的时候出了问题很难找到问题原因的,建议只跑一个I2C读写CAG1025的程序,或者直接使用2200的光盘例程。程序在RAM里能跑,在Flash里也肯定可以的。

楼主:
不行啊。老大

只跑一个I2C读写CAT1025也是不行啊。
不过我现在不用中断做了。用查询方式。
其实我估计不是你们的程序有问题,而是LPC2200模板有问题。
用LPC2100摸板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很郁闷,LPC2214的芯片为什么要使用LPC2100的工程摸板呢?
难道LPC2200的工程摸板对于片内FLASH就真的不行吗?

网友B:
关于模板的区别

     2200模板是针对芯片没有FLASH通过扩展外部存储器而设计的,而2100是针对芯片带有FLASH设计的,LPC2214是带有内部FLASH的。不知道用LPC2214设计的产品是否扩展了外部存储器,如果没有的话,用2200模板肯定会出现取数据中止,因为用2200模板在FLASH调试的话,是从0x80000000开始,而您没有扩展外部存储器,MCU取不到数据,就会出现取数据中止。

楼主:
那在用内部FLASH时分散函数修改了也没有用啊

2200模板是针对芯片没有FLASH通过扩展外部存储器而设计的,而2100是针对芯片带有FLASH设计的,LPC2214是带有内部FLASH的。不知道用LPC2214设计的产品是否扩展了外部存储器,如果没有的话,用2200模板肯定会出现取数据中止,因为用2200模板在FLASH调试的话,是从0x80000000开始,而您没有扩展外部存储器,MCU取不到数据,就会出现取数据中止。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0-13 20:21:18 修改者:ARM_08

使用INFLASHDEBUG时是使用的MEM_C.SCF,ROM区是从0X0开始的啊.而RAM区也是从0X40000000开始的.
LPC2200工程模板在针对INFLASH时还是有BUG的.希望ZLG能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