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为什么老是连接不上

楼主(2007-10-01):
JTAG, ADS, AI, AN, ni
ADS编译通过,但是一进AXD就出对话框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驱动设置都加了
各位大哥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哈,,,原来是JTAG驱动程序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不要急!

不要急!**就会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