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HJTAG烧写LPC2220外部NOR FLASH无法烧写大于64K的HEX文件

楼主(2007-10-09):
如题,望指点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re

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开发板上经过测试,没有出现楼主所说问题。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估计是JTAG电路存在不稳定造成的,包括原理和PCB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是按EASYARM2200来设计的。

我发现一个27K的HEX文件能成功烧入,一个490K的文件就看见烧写到13%(约64K左右)的时候就跳出对话框说无法编程FLASH。我用的是HJTAG,0.44版。CPU是LPC2220,外部NOR FLASH是39VF1601(2MB),会不会跟周立功提供的HFC文件里面的配置参数有关系?

楼主:
跟编译模式有关系吗?我选择的小模式。

是不是超过64K的要选大模式?

楼主:
当烧写到13%的时候H-FLASHER就报告说

无法对FLASH编程。

楼主:
问题搞定了

郁闷,是A16地址线没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