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220不能工作

楼主(2007-10-09):
   新做的板,用的LPC2220+SST39VF3201+MAX809SD,用H-JTAG可以擦除FLASH,下载HEX文件也正常.但下程序后复位,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程序在EASYARM2200上是可以跑的,用的是RelOutChip,bank0连的FLASH,在我新做的的板bank0也是连的FLASH.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运行,我用示波器看晶振已经起振,但读信号OE一直为低,CS0一直为低.

网友A:
re

LPC2200系列ARM程序可以调试而不能脱机运行,一般是需要检测以下几点:1,ISP(P0.14)管脚没有通过电阻上拉到3.3V;2,boot1和boot0的正确选择,01为CS0外部16位存储器启动,11为内部Flash启动;3,复位电路和晶振是否正常。

楼主:
re

   想问一下,用H-JTAG擦除FLASH和下载HEX文件都没报错,是不是就说明LPC2220和FLASH之间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P2.26接一个10k的电阻到3.3v , P2.27直接接地, P0.14接一是10k电阻到3.3v. CS0接到SST39VF3201,CS1接到RAM.复位和晶振都正常,用示波器对比EASYARM2200的板子量过.

网友B(2011-03-20):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板子上电以后,是从哪个地址开始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