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rossWorks+Jtag-H + Lm3S 环境,PC常被Rest

楼主(2007-10-11):
CrossWorks+Jtag-H  + Lm3S 环境,PC常被Rest---就是跟被按了复位键似的,突然完全冷启动。

在EasyArm101 和EasyArm615 两块板子都遇到。 各位有遇到没有?

楼主:
Up once 哎,再次死机,居然重装系统才来的!

为防止意外,ARM615 没用 USB供电了,专门外接一个电源。

网友A:
qihao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好象没有什么办法,可能是Crossworks的问题,如果用KEIL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开来不是个别现象啊! 周公可有对付的办法哦! 咋干活哦!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这个应该编译环境的问题,我想周公也难解决哦,呵呵期待ING...

网友B:
我的pc也常被复位,我还以为机器有问题了呢

网友C:
关于PC被复位的问题

这是由于CrossWorks不支持中文环境,才导致PC被复位,这方面问题我们也正努力中.

楼主:
真是软件问题? 我都没有中文目录。

个人还以为是 H-Jtag 和EPP、ECP 并口的事情。

网友A:
不是中文目录

7楼所谓的中文环境应该是我们中国这边整个的中文环境,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买了个PROTEL的盘,但怎么装都装不上,然后把系统里的语言改成美国,就可以装上了,也许7楼说的是这个环境吧

楼主:
新现象:插着jtag ,PC 启动失败(黑屏),拔掉后可以了。

中文环境,那是一些系统变量?可咋有时可以,有时被reset 呢! 哎。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