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可以用easyarm做UART收发实验吗?

楼主(2007-10-12):
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可以用easyarm做UART收发实验吗?
如果可以, 该怎么做?

网友A:
USB《-》232 TTL

弄个USB转串口模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注意哦

买正品哦……
有的相当不稳定,特别是在下载程序时候,差的不容易下载……

网友C:
Re

推荐使用PCMCIA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