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WM脉冲输出不正常

楼主(2007-10-22):
各位:我现在用LPC2134,用PWM脉冲控制外设。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如果PWM管脚不上接电阻,那么输出是个0~3.3的 高低电平,但是当我上拉电阻后,输出的是低电平>0,高电平<3.3的 脉冲,而且随着上拉电阻的大小不同时,输出的 高低电平都又又所不同。我现在期望是当上拉一个电阻时,输出一个0~3。3的脉冲,我那里有问题那。图片,是我现在用的电路

楼主:
再说明一下

可能说的不大明白,上图是我驱动光耦时发生问题,找原因时,才发现是芯片PWM输出有问题,上图电路就是因为PWM输出高低电平不是0~3。3,才导致驱动电流太小,导致我6n136输出脉冲不正常。

网友A:
试试看

你用下拉试试看,以前我曾经直接用PWM驱动过模拟开关,发现在高电平没有问题,低电平下不去,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如果你认为是驱动力小了就加个三极管试试看。

楼主:
re:yeli123

我现在烦的就是低电平下拉不小去,如果这样,我低电平驱动光耦,驱动能力就小了 ,如果加高电平驱动,那我怕芯片受不了,感觉再加下拉电阻不爽那,要是再加个三极管,到是可以,就是没有想到这个芯片这么差。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还是我软件使用有问题。

楼主:
请教zlg-arm

拜托,给个解释吧

网友B:
LPC有4、8mA输出选择,问什么不直接驱动光耦?

VCC=3.3V    按图上接法,减掉一个PN结,发光LED 算1.2V吧,还有2.1V, I = 2.1/150ohm = 14mA.    没烧管子已经不错了。

网友B:
兄弟,问了问题,有人给你分析

是不是可以留下一个自己的结果?

网友C:
我一般在驱动PWM前加MC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