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 花了3天的时间达的电路图请大家帮忙建议一下。

楼主(2007-10-22):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样可以不,有没有啥问题,小弟第一次用ARM。谢谢了。也请ZLG帮忙看看了,学习中拿不准,做产品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2122215180.pdf

楼主:
顶上去,没有老大看看吗!快沉到海底了。

网友A:
23系列应该有demo板

23系列应该有demo板,你可以参照一下
或者你有什么疑问,可以说一说

网友B:
SD卡电路的MOSFET接法错误!

网友B:
USB D+ 上拉1K5电阻不是这样接的

另外,USB接口的外壳地要隔离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在看看。

我现在只有2200的开发板,但是真正做产品是用的2378。应为ZLG的23开发板没有出来,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请各位老大多多点化。

楼主:
重新修改过的图,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416633268.pdf

网友C:
LCD1和LCD2

LCD1和LCD2的R/W应该是FOR 68界面

而MCU是80界面

所以LCD1和LCD2的R/W接HWR,如果用80TIMING去工作的话,很可能是点不亮的.

需要拿个逻辑转换一下.

楼主:
第3次修正,谢谢各位的帮助,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6105851913.pdf

楼主:
请问那位大哥有2378的启动文件,能否提供,谢谢!

楼主:
PCB板图,请各位老大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