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串口0中断以后原来置高的P.5就变低了呢再置高的话还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网友A:
请您注意配置P0.5为GPIO

请您注意配置P0.5为GPIO,然后断开P0.5与外设的跳线再进行测试。

楼主:
该配置的都已经配置了

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当调用函数过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调用次数不多的时候就很正常
很奇怪
请指教
我用的是LPC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