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超级愚昧问题:

楼主(2007-10-22):
现在用的LM3S615,Corsse环境,这里的 数据长度是多少啊?

int        在RAM中占用的是8bit是16bit
short int  呢?
long int   呢?
char       呢?

定义为int相对于long int 或者 char 相对于int 是否可以节约RAM哦?
(记得有个地方说这个是可以不等长访问RAM的)

网友A:
自己应该能看的到吧

自己写个简单程序应该能看到,如果不行,明天我试试

楼主:
逐风 老弟够勤奋哈,晚晚都在

我自己写的ARM代码还没超过20行呢! Corsse 环境都还不会用,呵呵

网友B:
sizeof一下就都出来了

*

楼主:
真忘了这个 sizeof 了! 呵呵

不过 google 一下 “C sizeof” ANSI C中并无对次的定义,这个是各个编译器都可以有不同处理的, 特别是这样的新型的ARM 自己的C 编译器, 咋知道它咋处理的哦! 看来还是要学会Corsse 的环境,自己去看为妙。一会儿32位,一会儿16位。

个人以前一直以为为8位机做的C编译器的char 是8bit 的,这个16位的char就是16个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