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功,分散加载区域地址引用提问

楼主(2007-10-23):
我的分散加载文件是这样写的:

LOAD_ROM1 0x00000000
{
    EXEC_ROM1 0x00000000
    {
        bootsys.o (BOOTSYS_IVT, +First)
        * (+RO)
    }

}

LOAD_ROM2 0x00000200        0x30000
{
    EXEC_ROM2 +0
    {

        * (+RO)
    }

    BB_RAM 0x40000000 0x4000
    {

        * (+RW,+ZI)
    }

}

我引用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extern unsigned char Load$$BB_RAM$$Base;
extern unsigned char Image$$BB_RAM$$Length;

long *dst32;
long *src32;
long *stop_point;

void
boot_ram_init()
{

  stop_point = (long *) ( (long) Load$$BB_RAM$$Base +
                           (long) Image$$BB_RAM$$Length);

}

但是在ADS1.2的编译器下报错: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oad$$BB_RAM$$Base (referred from boothw_5868.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BB_RAM$$Length (referred from boothw_5868.o).

楼主:
re:

各位大哥,我可否这样用啊?
我找了些资料,看了看,好象是可以的,但编译器不认,请问我错在哪里啊?

楼主:
re:分散加载区域地址引用提问

有人这么用过吗? 请求知道的人指点一下.

手上在做一个蓝牙芯片的bootloader程序,   引用 分散加载区域地址 的问题以前没在在ADS中用到过.

楼主:
re:

是不是下面的图片的位置需要设置啊:

楼主:
re:

明天上班到公司去再调调试试看.

网友A:
既然使用了分散加载文件,那么Linktype肯定要设为Scattered.

既然使用了分散加载文件,那么Linktype肯定要设为Scattered.
其它我也不清楚,还在努力入门中

楼主:
呵呵。。。

问题已经搞定。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说出来让我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