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要在IRQ入口0X18处放上“LDR PC,[PC,#-0XFF0]”

楼主(2007-10-23):
为什么要在IRQ入口0X18处放上   LDR PC,[PC,#-0XFF0] ?

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要减去0xFF0,直接把处理子程序的入口地址放到这里不就行了吗?

请谁了解的帮忙解答一下  LDR PC,[PC,#-0XFF0]  具体作用,0xff0是一个什么值,一直没有查到。

网友A:
倒退着从0xFFFFF030中取出VicVectAddr

LDR PC,[PC,#-0XFF0]相当与
jmp VicVectAddr

楼主:
在IRQ入口0X18处怎么知道PC呢?

先谢谢楼上的 hotpower  但是还不明白:

跳转到IRQ入口处0x18前应该是不知道何时进来,这样PC的值应该是不确定的吧,请教
       LDR PC,[PC,#-0XFF0]相当与
       jmp VicVectAddr

如何解释。

网友B:
地址长度的原因

中断进来时,地址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条指令的地址加8,就是0x00000020,减去0x00000ff0正好是0xffffff30。之所以不能直接放上一条跳转指令是因为arm不支持这样长度的直接地址。一般的起动文件中其它的跳转都是跳转到0开始的较短地址所以没问题。

网友C:
三级流水线

4楼说的有道理,请注意一下ARM7指令是三级流水线结构就行了!

网友D:
做个记号,记住。

楼主:
0xffffff30是什么地址?

4楼说:“中断进来时,地址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条指令的地址加8,就是0x00000020,减去0x00000ff0正好是0xffffff30。之所以不能直接放上一条跳转指令是因为arm不支持这样长度的直接地址。一般的起动文件中其它的跳转都是跳转到0开始的较短地址所以没问题。”
有两点不明白,请指点指点!

1)“地址加8”为什么不是+4?

2)“0xffffff30”是个什么地址?我在资料上查了,最高地址我查到的就是“0xfffff23c”,我知道0xfffff000---0xffffffff是分配给VIC的,但是不知道“0xffffff30”是个什么地址,有什么用?

网友A:
当前中断地址

楼主:
我想是“0xffffff30”地址错了!

我想了很久应该是“0xffffff30”地址错了!,4楼说的这个地址应改为“0xFFFFF030”,这样我想在理论上就通了!

谢谢大家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晕...二楼一开始给你就是0xFFFFF030啊

这个地址里面保存的就是当前需要处理的中断入口地址,硬件自动将它放进去的。

网友B:
对,是0xFFFFF030,我写错了

另外7楼问为什么是地址加8,不是加4,这个与arm流水线及各厂家的硬件有关,厂家的手册上会给出是加多少。

网友A:
倒塌了~~~LZ从来就没相信俺这个农民大叔~~~晕!!!

网友F(2011-03-03):
太乱了,留个印先。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