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 定时器0

楼主(2007-10-24):
我自己做的LPC2214的板子,没有用ISP下载,直接调通了JTAG,用的是周老师推荐的2100的模板,但是现在用这个模板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定时器0
的中断始终不能进去,但是同样的程序在2200的模板下可以很好的运行。
我想请教各位,是不是两个模板之间的参数定义产生了这个差别?也请周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A:
是所有的中断都进不去吗?

如果是你看一下启动代码部分中断是否被打开!

楼主:
启动代码中中断已开

有的中断能,有的不能。
启动代码中中断已打开,如果启动代码中中断打开的话,应该是所有的中断都能进入的!
 但我的现象是用2100的模板编译时,外部中断能进,定时其器不能进;
 而用2200的模板编译完成后,所有的中断就很正常。

网友A:
re

如果系统中断打开,请检查VIC部分设置和Timer0部分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