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boot block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7-10-24):
1.对于zlg的开发板,boot block的内容是否就是开发模板里的那些文件编译成ELF再传到Flash中?
2.还有用户程序是放在Flash的哪个地方?Flash开始64字节和结尾8k字节之间?

这些内容应该看什么书呢?

boot block的问题困惑我太长时间了,求助zlg和各位高人,谢谢!

网友A:
boot block 是芯片设计厂家在LPC2000系列微控制器内部固化的一段代码,用户无法对其修改和删除。这段代码在芯片复位后首先被运行,其功能主要是判断运行那个存储器上的程序、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判断芯片是否被加密、芯片的在应用以及在系统编程功能。

如果想仔细了解,请参照我公司出版ARM基础教程上册(第三版)存储器映射部分。

楼主:
re:zlgarm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那boot block是在片内flash中么?擦除flash也不能擦掉这段代码?

网友A:
re~~`

当然不能擦除boot block~~~

楼主:
re:热心的zlgarm

好象别的品牌的ARM芯片可以写boot block.
我怕自己有意无意的实验把ARM芯片损坏了。比如把分散加载文件设为
ROM_LOAD 0x0001E000   //boot block起始地址
{
......
}
这样会不会改写boot block呢?又不敢自己实验。。。

网友A:
re

不会改写boot block,当你写该区域时会返回错误。该区域做了存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