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

楼主(2007-10-24):
LPC21和LPC22系列的SPI通讯速率最高能到多少,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周工,有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RE~

SPI的速率取决于VPB时钟,最高速率为Fvpb/8

楼主:
SPI速率只有7.5M

按照你的意思:最大VPB时钟频率=系统频率(&lt=60MHZ),那最快SPI速率只有7.5M,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A:
re

可以这样理解
但NXP芯片不建议用户把VPB时钟调整到和内核一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