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固化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您好,请问有关程序固化的问题,我将程序固化到LPC2210实验箱的片外FLASH后,再一次进行固化时,程序就固化不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片外FLASH就只能写一次程序?或者在第二次固化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我的就可以,不需要什么要求。!

网友B:
方法?

用什么工具?什么环境?怎么样固化?如何操作?

楼主:
re 程序下载

用的EASYJTAG,入口地址为0x80000000,其实设置两次都一样,但是在点击go时没有反应,就是说程序不能运行了

网友C:
re

使用EASYJTAG下载外部FLASH时,需要注意AXD里的配置

大概配置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