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ADS1.2中如何用#pragma关闭某些warning信息

楼主(2007-10-29):
想在ADS1.2 中关闭某些warning
能使用#pragma
该怎么写?

楼主:
ding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好像没有

vc中可以用
#pragma warning(disable:xxx)

但我没在REAL VIEW编译器中看到这个东西.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谁知道的话请告之.

网友B:
up

在realview 2.2中经常用,不知道ADS1.2中是否支持,请查一下编译器手册!
#pragma diag_suppress 177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可是我手头上没编译器手册,网上也没找到

网友B:
up

到ADS/RVDS安装目录下找!!!!

网友C:
re

安装好ADS后,在您的开始菜单里有一个帮助手册,即OnLin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