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移植ucos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

楼主(2007-11-01):
用ZLG提供的ucos模板移植ucos到lpc2220+2Mflash的目标板上,在做串口中断实验时,发送可以通过中断发送,但接收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0_isr(void)
{
   uint8 ch = 0;
   uint32 i = 0;
   uint32 tmp = 0;
   uint32 bak = 0;
   struct UartStruct *ptr = &U0;

//OSIntEnter();

   OS_ENTER_CRITICAL();
   onled4();//接收数据时,灯不亮,未进入isr,发送正常
   /*中断处理*/

   VICVectAddr = 0x00;
   OS_EXIT_CRITICAL();
}

void VICInit(void)
{
  extern void IRQ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Timer0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Uart0_Handler(void);

  VICProtection = 0;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VICDefVectAddr = (uint32)IRQ_Handler;

  VICVectAddr0 = (uint32)Timer0_Handler;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VICVectAddr1 = (uint32)Uart0_Handler;//Interrupt source 6
  VICVectCntl1 = (0x20 | VICIntSel_UART0);

  //VICIntEnable = 1 << 4;
  VICIntEnable |= ( (1 << 4) | (1 << 6));
}

/*串口通信任务*/
void task_uart(void *pdata)
{
    //uint8 buf[10] = {0,1,2,3,4,5,6,7,8,9};

    pdata = pdata;

    init_uart(UART0,BD9600);
    Rcv485_UART0();
    Rcv485_UART1();
    print("system start!
");

    while (1) {
        OSTimeDly(10);
        rcvdatafrom485(UART0);
        LED2Glint();
        //print("system start!
");

    }

}
通过计算机向目标板发送数据帧时,根本不能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初次接触ucos,还请指教

网友A:
re

请确认您的UART串口接收中断是否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