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调试液晶程序,SMART2200,DebugInFlash可以,ReloutFlash就不可以?

楼主(2007-11-01):
现在调试液晶程序,(但用的不是板上自带的).如果用DebugInFlash方式就可以显示,但用ReloutFlash就不可以显示.
我如果只写一个很简单的蜂鸣器叫的程序,两种方式就都可以.也就是说RelOutFlash也可以下载成功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总线有关吗?

液晶也用的是并口的总线,而SST39f1601也用的总线,只不过BANK不同而已.

网友A:
re

可以看下总线设置,看是否两个总线之间的等待间隔太短。
如果是自己制的板,请注意是否有飞线的存在。
再者可以跟踪,看下代码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re

总线设置我都是把BCFG设成最大的,既0x1000ffef
飞线应该不存在的,不然在片内就运行不成功的.SST1601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单步调试时,运行是正常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都在汇编模式下看的.

不知道有哪位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液晶屏控制卡是用德彼克的 8位总线的.

网友B:
呵呵,《ecos增值包》里有解决方案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

------------------------------------------------------------------------------------------------
引用 楼主:
ZLG-ARM

DebugInFlash方式就可以显示,但用ReloutFlash就不可以显示.
我如果只写一个很简单的蜂鸣器叫的程序,两种方式就都可以.也就是说RelOutFlash也可以下载成功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总线有关吗?
液晶也用的是并口的总线,而SST39f1601也用的总线,只不过BANK不同而已.

------------------------------------------------------------------------------------------------
引用 网友C:
ZLG-ARM

周工,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2210的基础上,关于课题的所有程序全部调试通过。进入我的产品阶段,此时我打算采用LPC2214为处理器,所有的程序写入片内flash执行,用到与之相关的片内外设。我用的开发环境是ADS1.2,一套easyARM2200开发套件,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我试着用2100的模板写入程序到2214,但是结果跟程序相差太远;所以我否定了2100模板。但是现在我又找不到其他的方式进行2214的程序下载测试,所以想请您给我说说怎么解决自己做板子时问题,越详细越好。
  另外,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就是在启动代码和分散加载等问题上,能否推荐一些这方面的书籍资料。
  (是不是还需要买另外的编程器之类的东西?)

------------------------------------------------------------------------------------------------
引用 网友D:
ZLG-ARM

EasyArm2200板子,用uC,inChipFlash运行,邮箱发数据时就死。
问题如主题所述,我做液晶显示,程序的底子是参考周工网站上“基于EasyARM2200的ZLG/GUI在uC/OS的使用例子”,在片外RAM调试一直无问题,但程序下载到片内flash后,遇到邮箱发数,程序就中止了。
实在十分不理解!试过调整分散加载文件,换过两块LPC2214,换过其他批次的板子试了,但问题依旧。

------------------------------------------------------------------------------------------------
引用 网友E:
ZLG-ARM

ZLG lpc2131+2148程序在RAM里仿真正常,在FLASH里不正常

用debug in ram可以正确的执行,并通过串口发送数据,但是为了烧到片子里,我用debug in flash结果程序跑飞,怎么都不正常,需要在那里设置一下呀,谢谢
我用的是ZLG lpc2131+2148的pack,自己改了一个串口的程序就这样了。

------------------------------------------------------------------------------------------------
引用 网友F:
ZLG-ARM

烧到FLASH中不能运行

我用的是EASY2210,在做液晶显示的时候出现一下问题,在外面ROM调试的时候可以运行,到我下载到外部FLASH中不能运行,当然ADS中的设置按照书上设置的,而且很奇怪,我用一个指示灯程序下载到FLASH中能运行的.我液晶显示程序为11K,下载就不行,望帮忙解答一下。

------------------------------------------------------------------------------------------------
引用 网友G:
ZLG-ARM

烧写片外flash不成功

我的是smartarm2200的板子,根据《ads集成开发环境及仿真器应用》上提示操作,通过JTAG下载程序到片外flash,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周工和知道的同学们帮忙解决一下。
设置仿真器参数后,再次打开仿真器起始地址又变回0x00000000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
引用 网友H:
ZLG-ARM

有关EasyArm2200程序固化问题请教

我在用EasyArm2200开发板2210芯片固化片外flash程序时,同样的设置固化无操作系统的程序正常,而固化ucos操作系统的程序则不能正常。我是用JTAG仿真器加载映像文件至片外flash的,加载完毕均能仿真运行,但是在复位后带操作系统的程序则不能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盼解答,谢谢

------------------------------------------------------------------------------------------------
引用 网友I:
ZLG-ARM

如何解决ucos2程序在外部flash中跑飞问题(图)!

在RelOutChip状态下调试出现如图现象,如果在外部RAM中调试一切正常!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
chipz网友移植u-boot    2007/05/11

最近uboot调得有些进展了,部分命令可以用了,经过调试发现,靠前的命令都可以用,靠后的命令就不行了, 而且程序越小,可用的命令就越多!我说不清为什么,只是感觉跟内存分配有关系. 是这么回事吗?

------------------------------------------------------------------------------------------------
ty_fruit在SmartARM上移植ecos    2007/04/10
为什么我做的redboot在RAM里调试正确,在ROM里就不能正常工作呢?

------------------------------------------------------------------------------------------------

。。。。。。。。

解决方案尽在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 --- 《ecos增值包》

免费下载中有很复杂的演示程序,就是在ROM里直接运行的,不信可以试试啊!

楼主:
楼上是逃避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网友B:
肯定能解决问题,有烧写成功证明,如果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你这是绕开问题去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不要操作系统

网友B:
这个方法是万能的

和用不用操作系统或者任何编程方式无关,无论你用ecos编程或者VxWorks编程或者gcc编写裸机程序或者ADS/Keil编写的什么程序都可以用这个方案解决烧写flash问题。只不过这个方案不能单独出售罢了。另外,ecos是可以把内核配置掉的。

楼主:
RE

我还以为有人能帮我呢,白惊喜一场.又是你,拜托先把我的问题看清楚了再说!就知道卖你东西!

网友B:
因为只有我们中立的第三方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又是我来回答你。你遇到的问题和你猜测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与你程序无关,与总线无关,只要使用《ecos增值包》就可以使你在ReloutFlash时液晶可以正常显示。不信的话,可以到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找一些范例bin测试,那些程序就是在外部flash里运行的,而且都很大,都能正常运行。这就证明我们能帮你把你的液晶程序也正常运行在外部flash上且支持调试。这只是个工具使用问题,不涉及程序开发,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具体原因,找我们解决就可以了。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不需要什么增值包!!
"这就证明我们能帮你把你的液晶程序也正常运行在外部flash上且支持调试。这只是个工具使用问题"
不是工具问题!你们也没有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