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S485通讯问题,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楼主(2007-08-27):
我做的RS485通讯采用LPC2368和单片机通讯,通讯测试时线的距离很近,光偶隔离,采用两根线连接,通讯时发现如下故障:

如果LPC2368两路RS485连接,通讯正常。
如果ARM和单片机连接,ARM发出的数据单片机接收正确,但是单片机发出的数据ARM经常接收出错,误码率很高

通讯芯片ARM采用SP485E ,单片机采用MAX3082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怎么每人做过485吗?

网友A:
要从硬件上找原因请附电路图

另检查一下波特率有没有误差

网友B:
看到这种语气就不想回答--“怎么没人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