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izeof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sizeof的问题

uint32   x1,x2,x3;
struct
{uint16  x;
 uint32 y;
}sy;

int main (void)
{
    x1=sizeof(sy);
}

结果 x1=8

实际x1=6呀,难道sizeof不能计算结构体长度????

网友A:
字节对齐

struct
{
uint16  x; //占用两个字节,必须从Address & 0xFFFE地址开始
uint32 y;  //占用4个字节,必须从Address & 0xFFFC地址开始,所以必须在 uint16  x;后面空缺两个
}sy;

有些CPU是不需要字节对齐的(但是非常少见),你可以在编译器中设置。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满足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