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的IRQ问题

楼主(2007-08-31):
ucos, TI, ic, IO, vi
我使用了外部中断1,程序如下
     Exint1_Handler      HANDLER      Exint1_Exception
     EXTMODE=0X02;

    VICVectAddr2=(uint32)Exint1_Handler;
    VICVectCntl2=(0x02|0x0f);
    VICIntEnable=0x00008000;

void Exint1_Exception()
{
     int i;
     OS_ENTER_CRITICAL();

     //IO0CLR=0x00000080;
     //while(1);
     EXTINT=0x02;
     VICVectAddr=0;
     OS_EXIT_CRITICAL();
     i++;
     IO0CLR=0x00000080;
}

为什么每次外部有中断时都是跳到
</b>        void IRQ_Exception(void)
{
    while(1);                   // 这一句替换为自己的代码
}

我用的是周功2200的板子,
哪位好心的大哥帮一下忙呀,
先谢谢了

楼主:
ucos的IRQ问题

楼上lpf336,这是什么意思呀?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网友A:
就是说你的跳转标号定义不对!

网友B:
wubren

您好!

  在uc/os-II使用ISR和前后台系统里使用ISR有所不同,uc/os-II使用ISR的步骤如下所示:
  1、 在IRQ.S添加中断句柄;
  例:
    Exint1_Handler      HANDLER      Exint1_Exception
  2、 在target.C文件配置向量中断控制器和初始化中断源:
  例:
    VICVectAddr2 = (uint32)Exint1_Handler;
      VICVectCntl2 = (0x20 | 0x0f);

      VICIntEnable = 0x00008000;
  3、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如:void Exint1_Exception(void)……

  现在回到您所提的问题。您对向量控制寄存器(VICVectCntl)的初始化有错:
    VICVectCntl2=(0x02|0x0f);
而正确的设置是:
    VICVectCntl2=(0x20|0x0f);
  您的初始化程序使得向量IRQ没有使能,系统把外部中断1中断请求默认为非向量IRQ,而非向量IRQ的ISR正是IRQ_Exception。所以运行程序时,每次有外部中断时就进入IRQ_Exception函数了。

楼主:
回复主题:ucos的IRQ问题

谢谢周功悉心指点,确实是VICVectCntl2=(0x20|0x0f);这里错了,
改正后可以运行了,
但是有时产生是断后会指令预取失败.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楼主:
回复主题:ucos的IRQ问题

我的中断程序如下:

void Eint2_Exception(void)
{

    IO0CLR=outenable;
    OS_ENTER_CRITICAL();
    VICIntEnClr=(1 <<4)|(1<<16);
    VICVectAddr=0;
    EXTINT=0X04;

    *Msg=WAN_ADDR;

    OS_EXIT_CRITICAL();
    OSQPost(WANMsgQ,(void*)Msg);
    VICIntEnable = (1 <<4)|(1<<16);
}

每次中断返回时都会指令预取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帮我看一下可以吗?

网友C:
可能是*Msg它是一个空指针

可能是因为*Msg它是一个空指针。建议你用编译器跟踪它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预取指中断。然后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