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blinky中中断源选择为什么要和4或一下?

楼主(2007-09-03):
keil自带的例子blinky中,中断源选择为什么要和4或一下?
void init_timer (void) {
  T0MR0 = 149999;                             // 10mSec = 150.000-1 counts
  T0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T0TCR = 1;                                  // Timer0 Enable
  VICVectAddr0 = (unsigned long)tc0;          // set interrupt vector in 0
  VICVectCntl0 = 0x20 | 4;                    // use it for Timer 0 Interrupt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查了一下4对应的为ARM内核模块中的EmbeddedICE,DbgCommTx,字面理解为“ARM内核调试公共发送”,是不是所有的中断在调试的时候都要和4或一下,而正式的程序就不用这样?那么还有一个EmbeddedICE,DbgCommRx,是什么时候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例中系统时钟为60M,定时时间为10ms(100HZ),那么定时数应该是 60M/100=60 000,
但是程序里面是150 000,相差了4倍,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