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掉电唤醒后程序从何处执行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04):
看数据手册。不同的不一样。

楼主:
我看了

看过了,不过没有明说,只是说处理器和内部RAM的状态会得到保留。看这意思好像不是像复位那样,而是从掉电的下一条指令执行是吗?对了,我用的是LPC2138。

网友B:
eaglewing

您好:
    查阅用户手册可知,当CPU进入掉电模式,处理器状态、外设寄存器及内部SRAM值都被保持,因此程序计数寄存器(PC)一样保持不变。处理器被唤醒后,处理器即从PC指向的代码开始执行程序。即,当处理器从掉电模式中唤醒后程序从被中断的语句处继续往下始执行。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试验结果,LPC2138掉电唤醒后,也是从掉电前执行的最后一句语句出发而执行下一条语句。

网友C(2007-10-09):
LPC900仿真时,唤醒是从唤醒中断程序开始执行!

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才会执行掉电后面的语句(如果此间产生中断,还会先执行相应的中断)!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