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在LPC2210开发板中处理大型数组??

楼主(2007-09-04):
一急需解决的困难向各位高手请教:在使用LPC2210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几十KB的大型数组,选择在容量为512kb的外部ram中进行调试,编译时没有问题,但跳到AXD的调试环境中,按执行键,程序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是不是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该如何修改?

网友A:
kingvee

您好:
  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占用的是栈空间;一旦该局部变量占用内存过大,将导致栈空间不堪重负从而触发错误。所以,我们一般不推荐在函数内部定义一个几十KB的数组的做法,建议您将该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再观察调试情况。(1、此时数组是作为“RW”或“ZI”段而静态地占用大块内存,和栈空间不冲突;2、定义为全局变量后,要清除一次目标文件再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