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外中断之糟糕问题!

楼主(2007-09-04):
   PINSEL1 =1; // 设置EXINT0控制口有效
   key_flag=0;
   EXTMODE =0x01;                    // 设置EINT0中断为边沿触发模式
   EXTPOLAR = 0x00;                    // 设置EINT0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key_flag0=0;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2 = 0x2E;                // 通道分配到IRQ slot 3,即优先级第3级
   VICVectAddr2 = (int)IRQ_EX0;        // 设置外中0断向量地址
   EXTINT=1;

-----------------------------
用EASYJTAG仿真,发现   EXTMODE,EXTPOLAR 没办法初始化,总是为0,,,就处在电平触发的方式,,,,够郁闷的了!

网友A:
tonney

您好:
    可能是由于芯片的bug。
    根据LPC2214勘误表的解释,在操作EXTMODE和EXTPOLAR前,必须先将VPBDIV(VPB分频寄存器)清0,然后对这两个寄存器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
   一般的做法是:用变量将VPBDIV的值读出来,再写0到VPBDIV,然后操作EXTMODE和EXTPOLAR,最后将读出的值重新写回VPBDIV。

网友B:
破2214问题比较多,先把勘误表学习一下,哈哈!

楼主:
知道了!

谢谢老大们指点。。。

网友C:
呵呵!我也是刚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怪气 我的怎么可以用?

竟然没问题呀

网友E:
难道我的2103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使用LPC2103的外部中断时,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电平变化就会产生中断,也不管我怎么设置EXTPOLAR,所以当我从外部中断引脚输入一串方波时,每个周期就会中断两次,憋的我不得不在进中断后判断中断引脚的电平,这是不是2103的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