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UART的FIFO问题!

楼主(2007-09-09):
(无正文)

楼主:
???

 周工,LPC2210上面的UART的功能该是和16C550的完全一致吧?是工业标准?
 但看起来,感觉似乎不同...

 我对16C550比较熟悉,不用FIFO,用起来很稳定的...

 ARM上的这个"U0SCR (高速缓冲寄存器)",不明白有什么用处...

楼主:
"U0SCR (高速缓冲寄存器)"似乎没有什么用途啊!

  谁知道?
  解释一把!

网友A:
主要是效率问题

如果开发一个操作系统,一般都会使用UART0,作为输入输出的通道,有些系统使用串口来支持slip网络功能。

这些系统一般都是要靠中断驱动的,也就是只有当中断来到时,才转让中断处理程序,对中断进行相应,接收或发送数据。

如果没有缓冲寄存器,每接收(发送)一个字符,就产生一次中断,系统的效率会变得非常低,因为中断处理程序,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
如果8个字符,才产生一次中断,一次中断处理,就可以处理8个字符,那么系统的性能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最少是60%的提高,这对于系统优化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哈哈

ruraliter:

   您的关于提高效率的观点我非常的赞赏,我实际上也是这样考虑的.

   但关键是如何正确的使用FIFO呢?书上很少有讲的明白的...

   我现在需要的是这个FIFO的使用细节.

   另外,"U0SCR (高速缓冲寄存器)"似乎没有看到用途啊

网友A:
我现在也在开发UART0关于FIFO的中断处理

主要是通过串口,来实现一个shell的功能
通过PC的软件,就像输入dos命令一样,来控制arm设备的运转
如果对你的开发有帮助的话,请到
www.qingyangos.org/bbs
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