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arm

楼主(2007-09-16):
easyarm2200的开发板的easyjtag到底支不支持sst的64M FLASH 啊???

网友A:
re

easyjtag功能好像相对弱点,估计不行;easyjtag-H就可以,因为里面有那个选项.

网友B:
re

to haotian432 :
easyjtag已经停产,已经不对其进行驱动更新。
若想使用更多的Flash芯片,请使用easyjta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