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用ads能不能进行反汇编

楼主(2007-09-18):
初学arm,使用的是2131开发板,ads下用h-jtag调试。为了能更多的靠自己解决问题,我想知道如何通过ads反汇编。谢谢,如果ads不能,那么keil for ARM能不能?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ads的安装目录下面有一个bin目录
里面有一个
fromelf -xD binaryfile
你试试

网友B:
re

在AXD调试的时候,右键选择嵌入反汇编即可.
即:右键->"Interleave disasembly"即可看到每一句C语言的汇编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