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1161BM PACK的USB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在做"读写U盘扇区"实验的时候,程序都没错,进入ADS后,全速运行程序,但是D1和D2两个LED都不亮,就是D3亮一下,然后就熄灭了.插上U盘也没如何反应.程序运行很正常.打开UDiskDEMO.exe,提示说连接不上LCP2200,请问周公,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e

是不是总线速度问题呢,你是在外部Flash还是在外部Ram中调试呢,这两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曾经也遇到过总线速度太慢跑不要U盘程序的问题,建议修改总线速度试试.

楼主:
速度我设置为最快了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1460

STR R1,[R0]

Bank0--RAM

Bank1--Flash

我的设置在这样的````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