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同样的程序,在学习板上可以运行,在自己做的板上不能,

楼主(2007-09-18):
我自己做的线路板,管脚的安排和SmartARM有所不同,做基本的试验都可以通过:
1 做GPIO试验,单输入控制蜂鸣器;
2 定时器0,查询和中断试验;
但是在跑uC/OS-II操作系统的时候就是不行,
OSInit ();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Stk0[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在这里就退出了

同样的程序,把PINSEL等改成和SmartARM相同的设置,在SmartARM上就可以正确运行。(在试验板上PINSEL应该没有设置错误,因为基本试验IO口和中断读是可以工作的)。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哪个地方的错误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请大虾指点,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