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能实现在0x81000000上的RAM调试程序吗?

楼主(2007-09-18):
我的线路板做好了,0x80000000是flash,0x81000000是ram,由于程序有不对的地方,想用debug调试,能实现在0x81000000上的RAM调试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

也可以在FLSAH上调试也可以在ERAM中调试.

在RAM中调会比较好一些,起码断点不限

改一下分散加载.

楼主:
boy123,能给出个简单的例子吗?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104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1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如果直接把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改成0x81000000会报错的,好像不能从那里启动。

网友B:
请参考

你从我的网站下载ads版本的代码

网友A:
re

你用的是ADS?
要在LINKER选项中
也改一下
-info totals -entry 0x81000000 -scatter .srcmem_b.scf

楼主:
boy123:我觉得可能不行

用
-info totals -entry 0x81000000 -scatter .srcmem_b.scf

会报告这样的错误:
ERROR: L6206E: Entery point (0x81000000) lies outside the image.

程序不能从0x81000000开始运行。

楼主:
ruraliter:能给个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