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的sd加上文件系统就不能用了

楼主(2007-09-24):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UART0Write(da,4);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加上文件系统之后,就不能创建sd/mmc卡信号量了,请问为什么,有什么地方冲突吗?

楼主:
不加ucos能够读写文件,加上之后就不行了,为什么

不加ucos能够读写文件,加上之后就不行了,为什么

网友A:
Re:

请问你用的文件系统是ZLG/FS吗?
ZLG/FS本身需要占用信号量(好象是两个吧,具体记不太清了),你可以修改os_cfg.h中的OS_MAX_EVENTS值,将其改大些

楼主:
谢谢,我试试

我用的是zlg/fs

楼主:
还是不行啊,改大了也不行

还是不行啊,改大了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现在能创建文件了,但是不能读写文件,不能创建文件夹

OSMakeDir("a:ARM&FATS");

网友A:
拿光盘附的示例程序能成功吗?

先用光盘附的程序跑成功了,再试着自己写其它的程序
这样可能会好些

网友B:
呵呵!我用keil的文件系统

比较爽,有源代码

楼主:
请问读写u盘的zlg/fs和读写sd的zlg/fs有什么区别

请问读写u盘的zlg/fs和读写sd的zlg/fs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