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cos在2210上移植问题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自己移植

用现成的吧,只需¥350。

做这个我们花了很多钱,当然不是只为这款CPU,而是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开发平台,以后开发新项目就很快了,把所有软件组件化,收入仓库,根据项目需要配置裁减,5分钟就可以构造一个程序框架,象点菜一样方便。而且组件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质量可靠,避免重复劳动。

自己移植,其实不划算,自己做自己用分摊不了成本。在ARM上开发软件的模式应该将系统平台外包,除非你自己想一辈子做平台。方向错了,你做得越好离目标越远(南辕北辙)。ecos本身有BUG(故意留的),硬件平台会遇到问题,还有驱动也不完整,测试时间是开发时间的十倍不止,再加上整个系统都要熟悉,几千页的文档,做好不易啊,需要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无论如何,你买《ecos增值包》都不亏,至少省掉50%的力气。
www.armecos.com

楼主:
移植只是为了熟悉下

只是想熟悉下,做个简单的redboot

网友A:
那就更不需要自己做了,有现成的。

楼主:
现成的是bin的吧

做redboot是为了熟悉下ecos tool的使用 现成的只能用 还是不能了解ecos tool的使用

网友A:
先拥有一个现成环境,

然后再图发展。第一步最好先用用ecos,感觉一下是否合适,用熟了,其义自现。
现在你还没用过就先去做移植会走很多弯路。